什么是射频信号?什么是视频信号?什么是中频信号?

楼主(2021-08-17):
射频信号、视频信号与中频信号的特点分别是什么?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网友:
1.射频信号:
就是经过调制的,拥有一定发射频率的电波。
2.视频信号:
是指电视信号、静止图像信号和可视电视图像信号。对于视频信号可支持三种制式:NTSC、PAL、SECAM。
3.中频信号:
是指一种中间频率的信号形式。中频是相对于基带信号和射频信号来讲的,中频可以有一级或多级,它是基带和射频之间过渡的桥梁。

网友:
射频信号就是高频信号,就是我们所说的电磁波.可以向空间辐射.
视频信号就是图像信号.
中频信号是高频信号经过变频而获得的一种信号.为了使放大器的稳定的工作和减小干扰.一般的接收机都要将高频信号变为中频信号.电视机的图像中频信号是38MHZ.音频的中频信号是6.5MHZ.
中短波收音机的中频信号是465KC
调频收音机的中频是10.7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