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日常维护及故障原因判断 ——Agitek分享

楼主(2021-08-17):
示波器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纹波测试,检查频率,查看信号质量,测量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和过冲,并行总线解码分析等等它都能用到,因此是电子工程师必备的仪器之一。而泰克示波器以其优异的性能,更是备受广大电子工程师的青睐。然而使用任何一款仪器,日常维护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安泰测试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泰克示波器日常维护及故障原因判断,希望对电子工程师们有所帮助:
一、如何维护泰克示波器:
一)使用前的检测
1、示波器的电源线有无破损;
2、电源线的插头和电源插线板内的接线必须紧固、可靠、避免使用中发生触电或短路事故;
3、仔细阅读使用说明,测试前的设置,注意探头和阻抗的匹配,接入探头的电压不能超过示波器较大允许输入电压。
二)检查接地
接地不仅可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使仪器在安全范围内正常工作,还可以保证测试波形的稳定可靠性,降低外界的干扰。
三)防静电
使用操作仪器时,必须佩带防静电手环,遵循防静电流程。
四)日常维护(以泰克示波器TDS3014B为例)
1、信号路径补偿。
(可修正由温度变化或长期漂移引起的直流误差,平均每三周需要补偿一次,应该在示波器预热后使用)
2、当示波器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需要过十几秒。测试结束后探头要妥善存放,通道需要盖帽,避免灰尘进去。
3、仪器使用时要注意通风散热,避免环境过于潮湿,保持洁净少尘,并定期给仪器除尘。
五)故障判断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示波器出现问题时,可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检测辅助判断仪器是否真的故障,因为外部干扰或连接等问题都可以引起故障:
1.验证方波是否正常
2.检查输入阻抗:分别测量50欧和1M欧
3.自检:通过UTILITY”,选“辅助功能页面”,找到自检诊断返回
二、泰克仪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有下面这几种:
1、开机黑屏、花屏、白屏、蓝屏等;
2、通道故障;
3、开机后自检报错;
4、无法开机;
5、按键故障;
三、出现故障主要原因:
1、开机黑屏、花屏、白屏等等都属于是显示问题,那么显示故障一般简单原因可能是屏幕故障,也有可能是主板故障;具体故障呢还是要经过专业工程师检测才能确定的;
2、通道故障的话主要导致原因就是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通道故障话对于示波器而言属于“中度故障伤害了”;
3、开机自检报错的话,就属于是示波器瘫痪了,那么一般导致原因就是主板上某个模块有故障了;
4、示波器无法开机故障,主要原因应该就是主板或者电源板的问题;
5、按键故障一般现象就是那件失灵不起作用,这个有可能是仪器老旧,器件老化问题,也有可能是按钮连接线路板故障导致;我们笑称按钮故障属于是“仪器残疾”。

网友:
按键故障一般现象就是那件失灵不起作用,这个有可能是仪器老旧,器件老化问题,也有可能是按钮连接线路板故障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