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 中的配置文件

楼主(2021-08-17):
什么是FPGA 中的配置文件?

网友:
FPGA在上电前就像一张白纸,它的功能完全由客户定制。所谓的配置文件就是定制这个器件功能的二进制文件。用户用图形或者语言描述你需要的功能,开发系统把它转成最后的配置文件,你拿它灌进FPGA就可以了

网友:
FPGA内部其实是一些数字电路,比如说两个器件,要把他们连接起来才能工作,而配置文件其实就是FPGA内部器件的连线文件。
XILINX公司FPGA的配置文件又分为bit文件和mcs文件,bit是通过JTAG接口进行配置的,mcs文件是通过SPI或BPI接口进行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