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模拟电路中,怎样利用电流探头测交流电流?

楼主(2021-08-17):
如图,是一个简单的工频电路,我想用电流探头测出流过L2的电流值

网友:
在菜单栏上找到电流探针,放在L2的支路上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可以自己设置,电流默认的精度为1pa,电压的精度为1mv,如果还不够的话,自己还可以设置
开关电源电路可以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