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tee命令

楼主(2021-08-17):
Linux tee命令用于读取标准输入的数据,并将其内容输出成文件。

tee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将其内容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同时保存成文件。

语法

tee [-ai][--help][--version][文件...]

参数:

-a或--append  附加到既有文件的后面,而非覆盖它.
-i或--ignore-interrupts  忽略中断信号。
--help  在线帮助。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使用指令"tee"将用户输入的数据同时保存到文件"file1"和"file2"中,输入如下命令:

ee file1 file2                   #在两个文件中复制内容

以上命令执行后,将提示用户输入需要保存到文件的数据,如下所示:

My Linux                        #提示用户输入数据
My Linux                        #输出数据,进行输出反馈

此时,可以分别打开文件"file1"和"file2",查看其内容是否均是"My Linux"即可判断指令"tee"是否执行成功。

网友:


网友:
    Linux tee命令用于读取标准输入的数据,并将其内容输出成文件

网友:
    tee指令会从标准输入设备读取数据,将其内容输出到标准输出设备,同时保存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