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718暗环境下有横条纹

楼主(2021-08-17):
    在调试OV2718时,发现在暗环境下有横条纹,量测了avdd电压纹波在30mv,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求解!!!!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A:
    这种横条纹应该和电源纹波有很大关系,不清楚你的电源是怎么设计的,需要增加耦合电容

网友B:
    当然,首先要解决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首先要解决电源的问题

    电源已经查了,纹波才30mv,而且尝试过AVDD加22uF电容,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横条纹应该和电源纹波有很大关系,不清楚你的电源是怎么设计的,需要增加耦合电容

    加了,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C:
    是模拟部分的电源出问题的,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
    把原理图方案截图出来,方便分析,你电源部分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换个外部供电环境,或者换个供电电源;如果方便的话,把电源的那部分电路帖出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几乎是没有效果的

试一下每个电路板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的话,可能和PCB布局布线有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模拟部分的电源出问题的,用外部电源供电!

试了外接稳压源,也试过LDO供电,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每个电路板是不是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的话,可能和PCB布局布线有关系了

是的,所有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有板子都有这个问题

    那就看看PCB布局布线是不是合理,尤其电源走线,还有模拟信号线

网友:
    调下IQ试试,软件曝光之类的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模拟电源有问题,遇见过

网友:
DC电源功率电感远离OV2718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