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楼上有人问端接了,我想问采用端接(匹配)的方式有什么规则?

楼主(2021-08-17):
看到楼上有人问端接了,我想问采用端接(匹配)的方式有什么规则?

网友:
    这个感觉只能靠经验,说不清楚,哈哈哈

网友:
    数字电路最关键的是时序问题,加匹配的目的是改善信号质量,在判决时刻得到可以确定的 信号。对于电平有效信号,在保证建立、保持时间的前提下,信号质量稳定;对延有效信号, 在保证信号延单调性前提下,信号变化延速度满足要求。Mentor ICX 产品教材中有关于匹 配的一些资料。另外《High Speed Digital design a hand book of blackmagic》有一章专门对 terminal 的讲述,从电磁波原理上讲述匹配对信号完整性的作用,可供参考

网友:
    各种不同的端接都有优缺点,建议你看看信号完整性相关的资料,不是一两句能说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