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加热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8-18):
射频加热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由于频率2113高,所以分子运动速度快,而物体的热在物理学上的解释就是它内部分子运动的速度,利用射频能量使分子高速运动理所当然的会达到5261加热的目的了,微波炉就是最典型的应用。

不过,RF加热也有不灵的时候,比如粗金属丝或金属块,由于高4102频具有集肤效应,电流只会在导体的表面通过,所以会造1653成大量的能量不能进入物体内部,从而失去加热的能力。因此RF加热无法适用于分子密集的大块金属,只适合于分子较为松散的结构,特别是含水的物体,所以微波炉很适合于加热食物,因为它内含水。当然只能能量足够容,金属也还是可以被加热的,而且越小件就越容易,高频淬火机就是这种原理的。

网友:
电极加热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液体介质自身的电阻率,给通以正弦交流电,使其自身发热,其热效率可达100%(散热损失除外)

网友:
射频加热是靠快速交变的电场,引起物料内部极性分子的快速转动,摩擦生热产生热效应。射频加热的频率范围在1MHz-100GHz之间不等,频率波长不同引起穿透深度有差别。

金属是良导体,使电磁波无法穿透,所以不能采用射频加热,这就是之所以不能在微波炉中使用金属容器。含水量大的物料适合被加热,因为极性分子(即水分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