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变电源电压的两种方法

楼主(2021-08-18):
在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的试验中,有两种改变电流的方法,请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1.通过改变电池节数改变电压
2.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

网友:
1若采用干电池作为电源,要提高供电电压,除了增加干电池外别无它法.若采用学生电源,最高电压也就是它的最高输出档(6v),纯直流电路无法升高电压.

2. 若要降低电压,可采用电阻分压电路来实现.

为保持电源的整体性能(主要是效率和纹波),最好按比例增加或减少变压器的副绕组匝数。若窗口面积不足,可将线径减细一档,其他绕组不必动。若不改动变压器,而只改变采样电阻的阻值,也可以在小范围调整输出电压。若对开关电源性能要求不高、负载功率不大、非批量生产时,可以这么调整来应急使用。

网友:
第一种,在物理学中不很常用,因为首先,他只能改变电池所额定的电压,并且还有可能对电路造成损坏(电压过大),这种方法不推荐使用.
第二种.所谓变阻器,分很多种,有滑动变阻器,变阻箱,插拔式变阻器,圆形变阻器等等,他们可以实现所谓的渐变,并且会保护电路(调配好的情况下),并可以看出明显示数(滑动变阻器不可以),灵活掌握,便于实验.推荐这种方法

网友:
    通过滑动变阻器改变。可以逐步观察电压的变化。
通过改变电池节数改变电压 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