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如何仿真耦合电感,或者两个线圈

楼主(2021-08-18):
如何仿真 两个线圈的电感耦合?或者说是两个线圈的耦合时 阻抗和频率的变化情况?

网友:
先把s参数仿真出来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 momentem里 先把两个线圈耦合 仿真出来,我想知道如何在 原理图里建模,因为线圈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路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这个太笼统了吧!momenten ,是求解,需要画图的。你这个是评估pre-sim还是post -sim?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