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触摸按键灵敏度的因素有什么?

楼主(2021-08-18):
影响触摸按键灵敏度的因素有什么?

网友:
连接线影响

网友:
输入输出电流

网友:
很多因素:如使用环境、PCB材质、走线粗细、供电、触点大小、芯片本身性能因素等等

网友:
和我们按键的设计,布线的间距,板子结构这些有关,你的Gan值现在是多少,我现在都能达到20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