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画pcb一旦把元器件移出room封装就变绿,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1-08-18):
altium画pcb一旦把元器件移出room封装就变绿,这是为什么?

网友:
1.把room删掉就不会变绿了。
2.从原理图导入到PCB的时候不要选择room,即可,就不会出现room了。room在实际中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复位错误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27):
自动生成的room没啥用,删掉就行,room是视需要自己后面手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