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安装了AD9和AD16两个版本,默认打开都是AD9,想改成AD16,怎么改?

楼主(2021-08-18):
同时安装了AD9和AD16两个版本,默认打开都是AD9,想改成AD16,怎么改?

网友:
右击文件,打开方式,选AD16,然后将默认打开方式选为AD16即可

网友:
随便找个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右键属性—>打开方式,选你要打开的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把16装最后

网友:
为什么要同时装两个,直接删掉9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