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正弦波参数设置

楼主(2021-08-18):
帮我设置一下参数,要求频率f=500Hz,Vp-p=3v以上

网友:
如果你这个是自谐振电路的话,建议你边调边仿真,观察下各参数的影响,慢慢就改出来了。

如果你要的是频率f=500Hz,Vp-p=3v的信号源的话,用VSIN,把f设成500Hz,VP-P设的比3v大就行了。

网友:
你的y坐标不对,可以先add y axis,再添加p(i(l2))trace试试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