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sigrity仿真报错以及仿真闪退

楼主(2021-08-18):
各位大佬,我在进行optimize PI仿真时出现了bnp文件打不开的情况导致仿真报错,整体仿真步骤卡在了产生耦合路径上,并且之前在进行emi辐射仿真以及电源pdn网络提取时仿真该网络也会产生闪退的现象,有人说是路径不对,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去找出错误,麻烦各位大佬解答

文件报错

文件报错

报错问题

报错问题

卡在了这个耦合路径

卡在了这个耦合路径

网友A:
    去找文件夹下面的ERROR文件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文件夹下面的ERROR文件查看

中间那个截图就是,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路径下的文件

网友B:
    可能是数据量太大,只把要仿真的部分cut下来仿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数据量太大,只把要仿真的部分cut下来仿一下看

    感谢,我试着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文件夹下面的ERROR文件查看

    路径下没有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