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常用电子元器件—保险丝

楼主(2021-08-18):
    保险丝(fuse)也被称为电流保险丝,IEC127标准将它定义为"熔断体(fuse-link)",是一种保证电路安全运行的电子元器件,其主要起过载保护作用。保险丝有条丝状、片状(裸片状)、玻璃管状、陶瓷管状、塑胶片状带金属片状接脚(汽车保险丝)、圆柱体状等外形。
    当电路发生故障或异常时,伴随着电流不断升高,并且升高的电流有可能损坏电路中的某些重要器件,也有可能烧毁电路甚至造成火灾。若电路中正确地安置了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就会在电流异常升高到一定的高度和热度的时候,自身熔断切断电流,从而起到保护电路安全运行的作用。

    保险丝的组成
    一般保险丝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熔体部分,它是保险丝的核心,熔断时起到切断电流的作用,同一类、同一规格保险丝的熔体,材质要相同、几何尺寸要相同、电阻值尽可能地小且要一致,最重要的是熔断特性要一致,家用保险丝常用铅锑合金制成;
    二是电极部分,通常有两个,它是熔体与电路联接的重要部件,它必须有良好的导电性,不应产生明显的安装接触电阻;
    三是支架部分,保险丝的熔体一般都纤细柔软的,支架的作用就是将熔体固定并使三个部分成为刚性的整体便于安装、使用,它必须有良好的机械强度、绝缘性、耐热性和阻燃性,在使用中不应产生断裂、变形、燃烧及短路等现象。

    保险丝的选型
    1、保险丝耐压值需要大于电源的电压,并留合适的余量,不然会引起保险丝损坏。
    2、要充分考虑保险丝所在位置的温度情况,我们要保证在整个温度范围,保险丝都不能误熔断,留余量25%以上。
    3、慢熔断保险丝比快熔断保险丝的抗浪涌能力要强。一些容性或者感性的电路(开关机时候的浪涌)、电源输入或输出部分最好都采用慢熔断保险丝,如用快的,则可能出现开机即断的情况。

    保险丝的作用
    一百多年前由爱迪生发明的保险丝用于保护当时昂贵的白炽灯,随着时代的发展,保险丝保护电子/电力设备不受过电流/过热的伤害,避免电子设备因内部故障所引起的严重伤害。

网友:
    保险丝耐压值需要大于电源的电压,并留合适的余量,不然会引起保险丝损坏。

网友:
    要充分考虑保险丝所在位置的温度情况,我们要保证在整个温度范围,保险丝都不能误熔断,留余量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