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气元件选型规则

楼主(2021-08-18):
1、断路器的选择:断路器由于是进行断路保护因此可以选择大于电机额定电流,通常为电机额定电流1.2倍,保守为1.6倍;
2、热继电器的选择:通常选择0.95~1.05倍电机额定电流
3、交流接触器的选择: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8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80A以下的设备;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
4、铜芯电缆的选择,铜线面积升一级测算:
(1)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2)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3)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4)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5)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
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网友:
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

网友:
断路器的选择:断路器由于是进行断路保护因此可以选择大于电机额定电流,通常为电机额定电流1.2倍,保守为1.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