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方法效果是否一样?

楼主(2021-08-18):
在数字和模拟并存的系统中,有 2 种处理方法,一个是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比如在地层,数字地是独立地一块,模拟地独立一块,单点用铜皮或 FB 磁珠连接,而电源不分开;另一种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分开用 FB 连接,而地是统一地地。
请问,这两种方法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
应该会有差异的吧

网友:
应该说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因为电源和地对高频信号是等效的。 区分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抗干扰,主要是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的干扰。但是,分割 可能造成信号回流路径不完整,影响数字信号的信号质量,影响系统 EMC 质量。因此,无 论分割哪个平面,要看这样作,信号回流路径是否被增大,回流信号对正常工作信号干扰有 多大。 现在也有一些混合设计,不分电源和地,在布局时,按照数字部分、模拟部分分开布局布线, 避免出现跨区信号。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