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PCB中添加泪滴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8-18):
想知道PCB中添加泪滴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加强连接性,也可使PCB电路板显得更加美观。

2、焊接上,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时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均,以及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3、信号传输时平滑阻抗,减少阻抗的急剧跳变,避免高频信号传输时由于线宽突然变小而造成反射,可使走线与元件焊盘之间的连接趋于平稳过渡化。

网友:
    设置泪滴的目的是在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避免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

网友:
    取到经了,一起也不知道为啥要加泪滴,这下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避免电路板受到巨大外力的冲撞时,导线与焊盘或者导线与导孔的接触点断开,加强连接性,也可使PCB电路板 ...

    感謝您寶貴的實務分享,學習了。

网友: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焊盘泪滴在清除网络的时候自动删除

网友(2021-10-27):
    板卡一般会做震动实验的,一震就是几个小时,还有冲击实验。加泪滴是为了增加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