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touch命令

楼主(2021-08-18):
Linux touch命令用于修改文件或者目录的时间属性,包括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若文件不存在,系统会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ls -l 可以显示档案的时间记录。

语法

touch [-acfm][-d<日期时间>][-r<参考文件或目录>] [-t<日期时间>][--help][--version][文件或目录…]

参数说明:

a 改变档案的读取时间记录。
m 改变档案的修改时间记录。
c 假如目的档案不存在,不会建立新的档案。与 --no-create 的效果一样。
f 不使用,是为了与其他 unix 系统的相容性而保留。
r 使用参考档的时间记录,与 --file 的效果一样。
d 设定时间与日期,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格式。
t 设定档案的时间记录,格式与 date 指令相同。
--no-create 不会建立新档案。
--help 列出指令格式。
--version 列出版本讯息。

实例

使用指令"touch"修改文件"testfile"的时间属性为当前系统时间,输入如下命令:

$ touch testfile                #修改文件的时间属性

首先,使用ls命令查看testfile文件的属性,如下所示:

s -l testfile                #查看文件的时间属性
#原来文件的修改时间为16:09
-rw-r--r-- 1 hdd hdd 55 2011-08-22 16:09 testfile

执行指令"touch"修改文件属性以后,并再次查看该文件的时间属性,如下所示:

ouch testfile                #修改文件时间属性为当前系统时间
$ ls -l testfile                #查看文件的时间属性
#修改后文件的时间属性为当前系统时间
-rw-r--r-- 1 hdd hdd 55 2011-08-22 19:53 testfile

使用指令"touch"时,如果指定的文件不存在,则将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件。例如,在当前目录下,使用该指令创建一个空白文件"file",输入如下命令:

ouch file            #创建一个名为“file”的新的空白文件

网友:
Linux touch命令用于修改文件或者目录的时间属性,包括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

网友:
Linux touch命令用于修改文件或者目录的时间属性,包括存取时间和更改时间。若文件不存在,系统会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网友:
使用指令"touch"时,如果指定的文件不存在,则将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