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背的mos怎么驱动

楼主(2021-08-18):
最近想做一个大电流的双向开关,想选nmos在高侧背靠背方式做双向开关。但是对他的驱动方式不太明白,有人能解惑吗?

网友A:
想做一个大电流的双向开关是吗?楼主,在什么电路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一个大电流的双向开关是吗?楼主,在什么电路中呢?

同口锂电池充放电

网友:
NMOS用在高侧,接法跟PMOS一样,都是源极接在一起、栅极接在一起、漏极是电源入/出。栅极驱动逻辑跟PMOS的相反。低电平截止,高电平开通,而且要求高电平电压高过电源电压若干伏。

网友:
    NMOS要用高壓來開關,所以一般是放在GND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