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维修小课堂之如何判断网分故障

楼主(2021-08-18):
网络分析仪一种能在宽频带内进行扫描测量以确定网络参量的综合性微波测量仪器。可以进行 S 参数测量、Polar 极坐标图、Smith 史密斯图等的测量,在射频领域应用是十分广泛的,随着网络分析仪使用率的提高,仪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故障,那么,如何判断网分出现故障了呢,今天安泰测试网络分析仪维修工程师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络分析仪常见故障维修:
1、电源故障;
2、显示故障;
3、本振故障;
4、信号通路故障;
5、处理器故障等故障均可快速修复。
那么以上故障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怎么判断呢?
1、电源故障通常表现为:前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动、频谱仪无法正常启动或电源电压不稳导致频谱仪不停复位、模拟电压偏低所引起的信号功率低等。
2、显示故障通常表现为:无显示(黑屏)、花屏、显示屏灰白。显示故障可能是显示器本身故障、图形处理板故障或CPU故障所致。
3、本振故障通常表现为:本振失锁、本振功率低导致的信号插损大和本振频谱纯度差。
4、信号通路故障通常表现为:输入接头故障、信号电缆故障、衰减器故障、预选器故障、变频器故障、中频放大/滤波故障、数据采集与处理故障。
5、处理器故障通常表现为:处理器硬件和程序故障,由于处理器硬件的高可靠性,大多数情况下处理器故障都是程序(软件)故障。
如果确定您的网络分析仪出现了以上故障,建议不要私自拆机,找原厂或者专业的维修机构进行检测维修,避免因您私自拆机造成仪器无法修复,毕竟一台网分的价格不便宜呢。
安泰测试维修中心专业从事各种测试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与技术支持,擅长是网络分析仪维修、示波器维修、频谱仪维修等,专业维修网分以下故障:
1、不能正常开机
2、端口没有正常响应;无输出;无输入;信号异常
3、测试结果异常;校准失败;超差
4、花屏;黑屏
5、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故障问题等。

网友:
    处理器故障通常表现为:处理器硬件和程序故障,由于处理器硬件的高可靠性,大多数情况下处理器故障都是程序(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