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是德科技示波器时这六个问题你有遇到吗?

楼主(2021-08-18):
众所周知,是德科技、泰克和力科被成为示波器的三大巨头,由此可见是德科技示波器也是非常受电子工程师的青睐。示波器是目前工作台上必不可少的工具,大家在了解使用示波器中多少会遇到一些问题,安泰测试为大家整理了六条基于是德科技示波器使用者的常见问题,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Q:在高速串行测试时,对测试所需是德科技示波器有什么样的要求?哪几个指标是最关键的?
A:基本来说对带宽和采样率要满足串行信号的要求,接下来就需要考察是否是差分信号,以及是德科技示波器对串行测试的分析功能,比如说码型的触发和解码等等。
Q:在测量高速数字信号时,是德科技示波器的带宽是不是一定要是信号频率的5倍以上?为什么?
A:选择是德科技示波器的带宽,一般是被测信号的速率的2.5倍或信号最高频率的5倍,这样可以看到高速信号的5次谐波。
Q:测试时的带宽是如何影响测试结果?对测试仪器的带宽有何要求?
A:首先,带宽不足会损失掉信号的高频谐波分量,导致时间和幅度测试的不准确。然而即使带宽相同的是德科技示波器会表现出不同的上升时间,对应用来说,测量上升沿上发生的错误非常关键,另外在数据信号中,对眼图的张开度影响也很大。正因如此,上升时间指标对在时域中执行测量的设备(是德科技示波器)非常重要。
Q:带宽是否越高越好?
A:前面提到,目前广泛使用的电路板、连接器、电缆和集成模块的上升时间非常有限,以至于高速信号经过传输之后高频分量损耗严重。许多新的第三代标准(USB3.0, PCIE Gen3, 10G-KR)已经考虑到这一点,要求的带宽比以前低得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要求更高的带宽。比如100G以太网方案,它采用复杂的调制技术(DP-QPSK),要求四个模拟输入及超过20 GHz的带宽进行分析。
Q:怎样才能提高测试仪器的灵敏度呢?
A:选择合适的带宽,带宽过大会增加噪声,在垂直设置上,尽可能让信号填满屏幕,好充分利用是德科技示波器的AD位数,可以采用波形平均,合适的探头的带宽,选择高分辨率 (Hi-res) 采集模式等等。
Q:在对系统设计进行调试时,确认异常现象并在短时间内弄清电路的运行条件,如何增加捕捉异常现象的机会?
A:使用DPX技术,并打开无限余辉,几秒钟就可以看到平时可能数小时看不到的异常信号。该性能提高了见证数字系统中出现的瞬态事件的几率,这些瞬态事件包括短脉冲、毛刺和转换误差等。

网友:
    目前广泛使用的电路板、连接器、电缆和集成模块的上升时间非常有限,以至于高速信号经过传输之后高频分量损耗严重。许多新的第三代标准(USB3.0, PCIE Gen3, 10G-KR)已经考虑到这一点,要求的带宽比以前低得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要求更高的带宽。比如100G以太网方案,它采用复杂的调制技术(DP-QPSK),要求四个模拟输入及超过20 GHz的带宽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