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有没有坛友遇到过?当PCBA接电池就不能烧录,必须断开4.2→3.3V,直接用烧录器供电,才能灌入程序。。。看了下复位电路一个上拉,一个电容,也没有问题。会不会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烧录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波形或者电平呢?复位脚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一般都能烧录吧!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时序的问题,把复位电容加大到10uF试试,一般是有些单片机烧录对时序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时序的问题,把复位电容加大到10uF试试,一般是有些单片机烧录对时序有特殊的要求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有些板子接了电池也能烧录  而有些就不能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有些板子接了电池也能烧录  而有些就不能烧录。。。

就是时序不对,刚卡在那个临界点,加大电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时序不对,刚卡在那个临界点,加大电容试一下

加大电容  T=RC  时间就增加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大电容  T=RC  时间就增加了啊。。。

你在仔细看一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吧,一般都会有对正常启动和下载时的时序说明的,我这边碰到过是ESP32这个芯片出现你这个情况,我加大电容后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