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数据线 layout设计问题

楼主(2021-08-18):
    如上图,usb做成类似金手指设计,为什么数据线内缩了,然后出2根很细的线 ?设计的作用?

网友:
    为什么呢,同问

网友:
    当安装一件USB设备时,由于USB接口埠内部的金手指长短不同,当插入设备时外侧的电源线首先连接,对设备进行供电,而中间的数据线能够在通电状态下进行数据交换;相反,当拔出设备时则先断开数据传输,保证数据不会因断电而丢失,然后再将设备电源切断。

网友:
    电镀金导线

网友:
    USB设备支持热插拨的原因之一

网友:
    主要是考虑热拔插

网友:
    减少接触stub!

网友:
    看ger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