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并公式转化的abcd参数表如何导出txt

楼主(2021-08-18):
ads仿真并公式转化的abcd参数表如何导出txt文档啊?我需要进行计算,得到(A-1)/B ,或者直接在ads可以计算吗?

网友:
在ADS中可以对其结果进行运算(选择S参数的同时有一个advance按钮,打开可以对其进行方程运算);如果要把结果导出为.txt文件,可以选中(点击)结果图形或数据,选择File-----Export 即可导出

网友:
只能导出数据,然后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