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如何添加三相电压源元件,相位差120°的

楼主(2021-08-18):
用的是orcad CAPTURE 9.1版,没找到能设置相位的电压源元件

网友:
加三个sin的电压源,在source库里面,然后将他们的负端接起来接地,分别点击每个电压源,进入之后修改phase,修改为0,120,240,就可以得到现实中的3相电压了

网友:
这个版本不对吧!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