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刻胶国产化难题在哪里?

楼主(2021-08-18):
光刻胶国产化是必然的,国家也出了很多支持政策,但是难题在哪里,需要从哪些方向去努力呢?

网友:
光刻工艺是半导体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光刻工艺利用化学反应原理把事先制备在掩模上的图形转印到晶圆,完成工艺的设备光刻机和光刻胶都是占半导体芯片工厂资产的大头。光刻工艺是用来在不同器件和电路表面上建立图形的工艺,在晶圆硅片表面曝光完成设计路的电路图,能做到分辨率清晰和定位无偏差电路,就如同建筑物一楼的砖块砌起来和二楼的砖块要对准,叠加的层数越高,技术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