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PCB中按快捷键shift加w里面没有需要的宽度值,怎么办?

楼主(2021-08-18):
AD在PCB中按快捷键shift加w里面没有需要的宽度值,怎么办?

网友:
这个应该要自己添加的吧

网友:
自己添加一个呗

网友:
没有需要的宽度值需要自己去添加规则设置一下自己需要的宽度。

按快捷键DR进入规则设置界面

网友:
    在系统属性设置。O+P,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Favorites---点击下面的功能项,在弹出窗口添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