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产生1到7的随机整数???

楼主(2021-08-18):
用什么函数可以产生一个1到7的随机整数??

网友:
应该有函数吧,然后就是你要自己确定范围

网友:
R = unidrnd(N);%产生一个最大值为N的随机正整数R,R为1到N之间

另外,还有R = unidrnd(N,v); R = unidrnd(N,m,n);等函数,可看看帮助。

网友:
unidrnd、randsrc 不是matlab基本函数,是其他工具箱的函数,这样的问题还是用基本函数比较好,
现在,应该使用 randi 函数,randint 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