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5040-MN3TP/VNH3ASP30TR-E/LPC2364FET100 原装正品

楼主(2021-08-18):
    星际金华提供 M95040-MN3TP/VNH3ASP30TR-E/LPC2364FET100 原装正品 现货库存!

    M95040-MN3TP:
    说明:
    M95040是4 Kbit(512 x 8)的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可访问-由高速SPI兼容总线提供。另一个家庭成员(M95020和M95010)是相同,但比例较小(2和1千位)。每个设备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串行接口访问。与SPI兼容的表面。总线信号是C,D和Q,如表2和图2所示。片选(S)为tak-时选择了该设备zh_CN低。与设备的通讯可以是使用保持(HOLD)中断。写说明写保护(W)禁用了该功能。

属性:
    产品种类:        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SO-8
    接口类型:        SPI
    存储容量:        4 kbit
组织:        512 x 8
电源电压-最小:        4.5 V
    电源电压-最大:        5.5 V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最大工作温度:        + 125 C
    最大时钟频率:        5 MHz
访问时间:        60 ns
    数据保留:        40 Year
电源电流—最大值:        3 mA
    系列:        M95040-M
工作电源电压:        5 V
    产品类型:        EEPROM
    子类别:        内存和数据存储

    LPC2364FET100:
产品属性:
产品种类:        ARM微控制器 - mcu
    系列:        LPC2000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TFBGA-100
核心:        ARM7TDMI-S
    程序存储器大小:        128 kB
数据总线宽度:        32 bit/16 bit
    ADC分辨率:        10 bit
最大时钟频率:        72 MHz
    输入/输出端数量:        70 I/O
    数据 RAM 大小:        34 kB
工作电源电压:        3.3 V
    最小工作温度:        - 40 C
最大工作温度:        + 8
    封装:        Cut Tape
    封装:        MouseReel
    封装:        Reel
    高度:        0.8 mm
长度:        9 mm
    产品:        MCU
    程序存储器类型:        Flash
    宽度:        9 mm
接口类型:        CAN, I2C, I2S, SPI, SSP, UART, USB
湿度敏感性:        Yes
ADC通道数量:        6 Channel
    计时器/计数器数量:        4 Timer
    处理器系列:        LPC23
    产品类型:        ARM Microcontrollers - MCU
工厂包装数量:        1000
    子类别:        Microcontrollers - MCU
电源电压-最大:        3.6 V
    电源电压-最小:        3 V
    单位重量:        167 mg

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