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ry manager里面怎么修改单位

楼主(2021-08-18):
    请教一个问题,7.9.5EE的library manager里面的单位显示,怎么把th改为mm?
    谢谢!

网友A:
    7.9.5EE的版本好像不能改成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9.5EE的版本好像不能改成MM吧!

    SETUP菜单里面

网友(2021-10-24):
    好像只能建封装之前修改,进去了就修改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