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umask命令

楼主(2021-08-18):
Linux umask命令指定在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掩码。

umask可用来设定[权限掩码]。[权限掩码]是由3个八进制的数字所组成,将现有的存取权限减掉权限掩码后,即可产生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

语法

umask [-S][权限掩码]

参数说明:

-S  以文字的方式来表示权限掩码。

实例

使用指令"umask"查看当前权限掩码,则输入下面的命令:

mask                         #获取当前权限掩码

执行上面的指令后,输出信息如下:

接下来,使用指令"mkdir"创建一个目录,并使用指令"ls"获取该目录的详细信息,输入命令如下:

kdir test1                       #创建目录
s –d –l test1/                   #显示目录的详细信息

执行上面的命令后,将显示新创建目录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drwxr-xr-x 2 rootlocal rootlocal 4096 2011-9-19 21:46 test1/

注意:在上面的输出信息中,"drwxr-xr-x"="777-022=755"。

网友:
Linux umask命令指定在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掩码

网友:
使用指令"umask"查看当前权限掩码,需要输入对应的命令

网友:
umask可用来设定[权限掩码]。[权限掩码]是由3个八进制的数字所组成,将现有的存取权限减掉权限掩码后,即可产生建立文件时预设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