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2用阿狸狗安装失败怎么破?

楼主(2021-08-19):
    如图所示,在用allegro安装17.2时发生如下错误提示,目前尚无解决方案。16.6已经安装成功了,询问老吴说是电脑环境问题,暂无解决办法。所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该问题的,怎么解决??

网友A:
    建议试试手动安装和破解,网上都有手把手教的安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手动安装和破解,网上都有手把手教的安装教程!

    多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啊?

使用版本更高的阿狸狗即可,低版本的和系统环境不太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