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15V电压降到12V?我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2021-08-19):
怎么将15V电压降到12V?我直接用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
看负载大小和精度要求

网友:
稳压二极管稳的电压不是很稳定的,带载能力也不强,不同电流电压都不一样的,LDO倒是可以的

网友:
不稳定,建议使用开关电源进行设计

网友:
如果电流负载不大,可以采用串联式三端稳压模块。

网友:
看负载是什么吧,也许简单的用电阻降压就可以呢

网友:
用LDO就可以了啊,对电路稳定、可靠来说用稳压二极管肯定不行的

网友:
    建议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
    什么负载呀? 稳压二极管只能带mA级别的负载

网友:
    稳压管电压不稳,可以使用LDO尝试。

网友:
    看你想怎么解决了,低成本就是用稳压二极管,算好电流,前面放个合适的电阻,想稳定就用个DC2DC芯片转换一下,

网友:
    用LDO降压就行,要更稳定一点就上DC-DC

网友:
    负载小,用稳压管;负载中等(<0.3W)可考虑用LDO;负载功率大(>0.5W)建议用DC-DC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后面的负载功率有多大,一般稳压二极管只是稳压,不能直接接负载的

网友:
    上LDO的话,比较稳妥一些,而且一些LDO的价格也不高,想更好一点的话,直接上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