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和并联型直流稳压电源的区别

楼主(2021-08-19):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和并联型直流稳压电源的区别?

网友:
  稳压电源的分类方法繁多,按输出电源的类型分有直流稳压电源和交流稳压电源;按稳压电路与负载的连接方式分有串联稳压电源和并联稳压电源;按调整管的工作状态分有线性稳压电源和开关稳压电源;按电路类型分有简单稳压电源和反馈型稳压电源,等等。

    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性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固有特性,如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另一类是质量指标,反映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劣,包括稳定度、等效内阻(输出电阻)、纹波电压及温度系数等。

    主要区别:并联直流稳压电源·的效率较低,特别是轻负载时,电能几乎全部消耗在限流电阻和调整管上;·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很小;稳定度不易做得很高。
而串联稳压电源正好可以避免这些缺点,所以现在广泛使用的一般都是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
普通的串联稳压电源都安装电源变压器,具有输出电压稳定、波纹小等优点,但是电压范围小,效率低。
并联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特别稳定,但是负载能力很差,一般只在仪表内部做基准用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