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粒子束耦合仿真

楼主(2021-08-19):
CST粒子工作室可以实现电磁场、PTS、PIC之间的耦合;粒子面损耗与热求解器耦合。

电磁场耦合

CST粒子工作室是专门用来模拟带电粒子通过电磁场的轨迹的。计算轨迹采用以下三种技术中的一种(或多种):

1.经典电磁场计算

CST粒子工作室可以用EM的低频和高频求解器作为输入。

-Electrostatics Solver静电场低频求解器:一般电子枪中计算加速场、阴极射线管中束流导向单元的偏转静电场。

-Magnetostatics Solver静磁场低频求解器:耦合磁体用,螺线管、多极磁体等。

-Eigenmode Solver本征模高频求解器:计算腔内谐振场。

-Time Domain Solver时域高频求解器:用3D场监视器追踪粒子。典型的应用是次级电子倍增分析。

2. 解析定义磁场

直接定义静电解析H和B场分布。有如下几种方式:

-直接定义整个求解域内H的恒定值

-直接定义整个求解域内B的恒定值

-旋转对称磁场,其特征是沿全局或局部坐标系的Z轴定义的一维切向磁化矢量。

沿着Z轴的B值直接定义:

特定一个Z轴位置的B平面云图,这样就很直观了:

3. 导入- ASCll或从其他project中

从ASCIl文件或从另一个CST project中导入。导入的多个场可以叠加。在Simulation- Sources and loads- Source field -Import External field中导入:

可以导入本征模,E, H或B,网格可以不同。

Particle InteRFaces粒子接口

粒子接口用于耦合PTS、PIC仿真project。有两种类型的接口可用:Export Interface和Import Interface。

假设有一个电子枪project,它必须通过使用粒子接口连接到后续的PIC或PTS项目,大致步骤如下:

1.打开电子枪project

2.定义一个Exprot Interface

3.运行电子枪project的计算,生成.pio粒子数据文件

4.打开后续的PIC project

5.定义Import Interface

6.运算后续的PIC project

导出粒子束面损耗

粒子与物质面接触产生损耗。例如,对于医疗应用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心的内容。设置这个也很简单,在求解器设置中打勾:

由于热耦合用到的是平均功率,因此必须定义时间周期。

网友:
CST粒子工作室可以实现电磁场、PTS、PIC之间的耦合;粒子面损耗与热求解器耦合

网友:
由于热耦合用到的是平均功率,因此必须定义时间周期

网友:
    粒子接口用于耦合PTS、PIC仿真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