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ARM,ARM Cortex-M3 ,M3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19):
关于嵌入式ARM,ARM Cortex-M3 ,M3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cortex M系列第三代架构。(简要的说就是芯片设计厂家给出的一种芯片架构)
ARM公司提出的一种新内核,ARM Cortex系列还有Cortex-A、Cortex-B、Cortex-M系列。
Cortex‐M3处理器内核是单片机的中央处理单元(CPU)。完整的基于CM3的MCU还需要
很多其它组件。在芯片制造商得到CM3处理器内核的使用授权后,它们就可以把CM3内核用
在自己的硅片设计中,添加存储器,外设,I/O以及其它功能块。不同厂家设计出的单片机
会有不同的配置,包括存储器容量、类型、外设等都各具特色

网友:
cortex-a9处理器  能与其他cortex系列处理器以及广受欢迎的arm mpcore技术兼容,因此能够很好延用包括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os/rtos)、中间件及应用在内的丰富生态系统,从而减少采用全新处理器所需的成本。通过首次利用关键微体系架构方面的改进,cortex-a9 处理器提供了具有高扩展性和高功耗效率的解决方案。利用动态长度、八级超标量结构、多事件管道及推断性乱序执行( speculative out-of-order execution),它能在频率超过1ghz的设备中,在每个循环中执行多达四条指令,同时还能减少目前主流八级处理器的成本并提高效率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