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讲解什么是差分布线啊?

楼主(2021-08-19):
    哪位大神给讲解什么是差分布线啊?

网友:
    差分布线布的是差分信号的线

网友:
    差分信号,有些也称差动信号,用两根完全一样,极性相反的信号传输一路数据,依靠两根 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为了保证两根信号完全一致,在布线时要保持并行,线宽、线间距保 持不变。

网友:
    只有差分信号才会差分布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