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pspice 中be的电压是那个参数

楼主(2021-08-19):
我模拟9013,没有,用1815代换差太多,2n2222,还是有点差别

网友:
V BE       基极、发射极间的直流电压;
V BE(sat)基极、发射极间的饱和电压(规定Ic、Ib电流下)。

网友:
1. 以三极管β值为例,简要说明在multisim平台上更改三极管参数的流程:
“三极管β值离散很大。为表达三极管β值离散很大的现实,multisim平台上的有型号真三极管β值及虚拟三极管β值均可以修改。修改三极管β值的方法步骤如下:
2. 双击bjt图标出现对话框;
3. 点击edit model,出现含有β参数(显示bf)的对话框;
4. 修改β参数;
5. 再次点击已修改参数之前或之后的部分,使整行呈深颜色显示,同时对话框下边的change part model 由灰暗变为清晰有效;
6. 点击change part model,最后点击ok,本次β参数修改即生效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