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舵机不能控制速度吗?转的太快了,能不能慢慢的转?

楼主(2021-08-19):
舵机不能控制速度吗?转的太快了,一按不到1秒时间就转到位了。能不能慢慢的转?转它割10秒钟到位

我的舵机是
MG996R按一个按钮旋转180度,按另一个按钮反转回来,
感觉速度太快了。能不能慢慢的旋转?
我用的8脚单片机型号是STC15W204S,其实用89C52单片机测试也是一样的效果,换下头文件即可,

下面是单片机代码,
网上资料说改定时器中断初始时间,我也改过不同时间(0.1MS至5ms),都没有效果。
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又说改PWM时间,下面40我改为10至500也还是改变不了速度,还是老样子
ount++;
  if(count>=40)//原始是=40

    count=0;

老师们,到底要怎么改,才能控制舵机速度?谢谢指导,,

  • #include        "STC15Fxxxx.H"
  •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后面使用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定义主时钟
  • sbit SG_PWM=P3^2;
  • sbit Key_1=P5^4;
  • sbit Key_2=P5^5;
  • unsigned char count=0;
  •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
  • {
  •   unsigned char j,k;
  •   for(j=i;j>0;j--)
  •     for(k=125;k>0;k--);
  • }
  • void Timer_Init()
  • {
  •   TMOD=0X01;      //T0定时方式1
  •   TH0=0Xfe;
  •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每0.5ms进入一次中断,晶振频率:11.0592MHZ
  •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   TR0=1;          //打开定时器0
  •   EA=1;           //开总中断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特别注意此处,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4--串行口中断1
  • {
  •   TR0=0;
  •   TH0=0Xfe;
  •   TL0=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   if(count<=PWM_count)
  •   {
  •     SG_PWM=1;
  •   }
  •   else
  •   {
  •     SG_PWM=0;
  •   }
  •   count++;
  •   if(count>=40)//原始是=40
  •   {
  •     count=0;
  •   }
  •   TR0=1;
  • }
  • void main()
  • {
  •   Timer_Init();
  •   while(1)
  •   {
  •    if(Key_1==0)
  •    {
  •      delay(10);
  •      EA=0;
  •      if(Key_1==0)
  •      {
  •       PWM_count=1;//1--0度
  •       count=0;
  •       EA=1;
  •      }
  •      while(!Key_1);
  •    }
  •    if(Key_2==0)
  •    {
  •      delay(10);
  •      EA=0;
  •      if(Key_2==0)
  •      {
  •       PWM_count=5;//4--135度  转动角度
  •       count=0;
  •       EA=1;
  •      }
  •      while(!Key_2);
  •    }
  •   }
  • }

复制代码

网友: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每次步进0.1ms暂停?直到2.5ms试试看

网友:
你在开始的时候EA=0; 都不进中断了,一直到 EA=1; 之前,这段时间都没有进中断,舵机都没有操作,直到EA=1; 开中断后,舵机才开始操作,这时候你的角度已经是直接到最后的角度了,中间的操作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你先把EA=0 改成 EA=1; 简单点看看效果,再自己细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