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信号和射频信号的区别?

楼主(2021-08-19):
微波信号和射频信号的区别?

网友:
一、频率不同
1、微波信号:使用波长在0.1毫米至1米之间的电磁波进行的通信。
2、射频信号:经过调制的,拥有一定发射频率的电波。
二、传播方式不同
1、微波信号:直接使用微波作为介质进行的通信,不需要固体介质,当两点间直线距离内无障碍时就可以使用微波传送。
2、射频信号:必须把视频全电视信号调制成高频或射频信号,每个信号占用一个频道,这样才能在空中同时传播多路电视节目而不会导致混乱。
三、特点不同
1、微波信号:利用微波进行通信具有容量大、质量好并可传至很远的距离的特点,因此是国家通信网的一种重要通信手段,也普遍适用于各种专用通信网。
2、射频信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传输信号需要特别的媒介,而相应连接器也很特殊。

网友:
微波指频率300mhz-300ghz的电磁波
射频的定义就比较模糊了,广义的射频指从声波波段到光波波段之间的所有电磁波,频率为10khz-300ghz。也有定义rf频段为300khz~30ghz。在无线通信领域,由于有基带,中频,射频,微波的划分,射频通常指几百mhz到几个ghz之间的信号,一些测量仪器中把3ghz以下的信号称为rf,3ghz以上的信号称为micro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