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怎么仿真集总参数元件?

楼主(2021-08-19):
我用cst仿真一个微带功分器,里面的电阻怎么确认是连接到微带上呢?是不是说微带和电阻在一个水平面上就说是连上了呢?对这一点很疑惑

网友:
在你要添加隔离电阻的微带线上选择两个定点,然后添加离散原件即可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2021-11-30):
使用选取工区选取要添加的点,增加lumped e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