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外围电路

楼主(2021-08-19):
    请教一下,想通过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怎么设计才能保护电机不收电弧干扰,我这么设计可以吗?求指教

网友A:
    你更该担心的是继电器的触点黏连问题,电机其实还好。没看到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上图片.

为什么会被系统隐藏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被系统隐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更该担心的是继电器的触点黏连问题,电机其实还好。没看到你的设计

你好,帮忙看下,图片被系统隐藏了,后面那个电解电容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A:
    我看了你的电路,有如下几个问题:
1、继电器的线圈信号高低控制,是通过什么实现的?三极管/MOS管?还是直接接到GPIO上了?图上看不出来;
    2、从电路设计看,你的电机上电就开始转,不是正转就反转,确实要这么设计?
3、根据你当前的设计,上电后电机即启动,这两个电解电容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增加你的上电脉冲电流,减慢电机转向的速度;
建议如下:
1、参考电机驱动的经典”H桥“控制电路进行优化,至少加上续流二极管;
    2、电解电容可以放到48V电源输出端,来增加电源稳定性;
    3、因为继电器负载特性是确定的,继电器保护可以考虑使用“RC滤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电路,有如下几个问题:
    1、继电器的线圈信号高低控制,是通过什么实现的?三极管/MOS管?还是 ...

    谢谢您的指点,还有其他电路,通过单片机信号来控制三极管mos管的,一个继电器控制上电下电,一个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我只截了一部分

网友:
    C7,C8会在电源切换中给继电器触点增加冲击电流,差一点的触点材质,直接损坏。

网友:
    电机功率大了,继电器容易出现触点粘连,建议用MOS搭半桥

网友:
    为什么会被系统隐藏呢. Y

网友(2021-11-25):
    我怎么没看到电路

网友:
    垃圾桶裡面拾獲的!

    Technical Information.pdf

网友:
    另一個垃圾桶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