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which命令

楼主(2021-08-19):
Linux which命令用于查找文件。

which指令会在环境变量$PATH设置的目录里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

语法

which [文件...]

参数:

-n<文件名长度>  指定文件名长度,指定的长度必须大于或等于所有文件中最长的文件名。
-p<文件名长度>  与-n参数相同,但此处的<文件名长度>包括了文件的路径。
-w  指定输出时栏位的宽度。
-V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使用指令"which"查看指令"bash"的绝对路径,输入如下命令:

$ which bash

上面的指令执行后,输出信息如下所示:

/bin/bash                   #bash可执行程序的绝对路径

网友:
Linux which命令用于查找文件

网友:
which指令会在环境变量$PATH设置的目录里查找符合条件的文件

网友:
    使用指令"which"查看指令"bash"的绝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