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如何导入brd文件

楼主(2021-08-19):
请问siwave如何 导入 brd文件,是要用第三文件工具吗

网友:
用TWIN BUILDER打开BRD,再倒入SIWAVE,2020版本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不需要,allegro找到Ansoft/write siwave component file(*.cmp),再用SIwave导入

网友:
ALLEGRO 导出ODB++文件或IPC2581文件可以导到SIWAVE中

网友:
    2020版本的可以直接用pintopin的方式先将brd文件导出成edb格式,再将文件导入siwave即可

网友:
    SIWAVE 可以直接导入brd .导入后i保存EWB文件。再重新打开EWB文件

网友:
    用desktop导入,在导出至SIWAVE,新版本allegro接口去掉了。

网友(2021-10-22):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8756-1-1.html
可参考

网友:
    allegro先导出IPC2581格式,如下如所示设置。注意brd一定要是全正片层,不能有负片层,若有,修改为正片层。

    到SIWAVE中,选择IPC2581格式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