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可以用机械1层做板框层吗?

楼主(2021-08-19):
AD16可以用机械1层做板框层吗?

网友:
那你要确定一下将机械层做成板框层对机械层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机械层和板框层完全一样,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AD高版本就是用机械层做板框层

网友:
    建议用机械层,不要用keepout

网友(2021-10-27):
    机械一层要除了板框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出gerber的时候板框层选择这个机械一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