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plot画图,如何改变坐标范围???

楼主(2021-08-19):
Q0=[680 640 620 600 630 650 670 720 760 800 740 720 700 730 760 780 740 760 790 800 850 750 730 700];
t=1:length(Q0);
figure
plot(t,Q0)
想把纵坐标的范围设置成[0,900],间距为100;横坐标的范围是[0,24],间距为1.
能否给个完整代码,谢谢。

网友A:
坐标范围是不是通过一个函数,调节间距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标范围是不是通过一个函数,调节间距就可以了啊

看不下去了,到底是谁问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下去了,到底是谁问谁呢?

哈哈哈,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axis([0 24 0 900]);
set(gca,'xtick',[0 1 2 ...24]);
set(gca,'ytick',[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