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的 apt-mark unhold 与 apt-mark hold 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21-08-19):
在 k8s 的升级帮助文档中有一段命令用到了 apt-mark unhold 与 apt-mark hold ,请问这2个命令有什么用?

replace x in 1.17.x-00 with the latest patch version
apt-mark unhold kubeadm && \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y kubeadm=1.17.x-00 && \
apt-mark hold kubeadm

网友:
百度翻译一下,哈哈哈

网友:
这两个命令的最后一个单词我认识,不保持和保持

网友:
阻止自动更新(apt upgrade时忽略)。所以更新的时候先unhold,更新完再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