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问题

楼主(2021-08-20):
    16.6导dxf时报这种错是为什么,哪位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提示的不是很清楚吗,没影响就不用管

网友:
    有非法字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提示的不是很清楚吗,没影响就不用管

    有影响,导不进去

网友B:
    CAD的线段或者字符等打散,快捷键EX;中文字符可以转换为线段,快捷键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的线段或者字符等打散,快捷键EX;中文字符可以转换为线段,快捷键TX

用什么软件?

网友:
    是非法字符,导入后字不全,不完整,一般是不影响的。

网友:
    LZ可以用Autocad先看看dxf檔案,看看有沒有重複的線段和特殊字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

AutoCAD~